希望得到秒杀

楼主(2012-05-22):
我想问下PIC的指示灯闪烁频率慢于正常运行的PLC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前天我公司设备在正常运行中又无故触摸屏掉电。设备中感应器个电磁阀都是OK的。都属于带电状态,就是触摸屏掉电了,
后来我多次检查发现plc的运行灯 闪烁频率明显慢于正常的PLC,想不通原因。求正解。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或者是电源问题

楼主:
电源问题为什么会造成闪烁频率的降低?

网友B:
汪总,
到底是哪台机器呀. 7.08秒的机器?触摸屏掉电.你说得不是很清楚了.是不是出现一个需要确认连接的画面.然后需要点retry的按扭. 如果是这样.说明是PLC与触摸的通信暂时间断.如果点了retry键能恢复的话.说明只是受到干扰而已.
PLC RUN灯一直是常亮的.不存在闪烁的现象.松下的机子也就那样了.当然PLC RUN灯不是常亮的话.触摸屏与PLC的通信必然受到影响的.这时触摸屏是不能够控制PLC的操作的.这个也是游戏规则的.
有时间来D2E耍耍呀。和你吹吹这些问题.

楼主:
不是啊。PLC中确实有个灯闪烁的频率确实慢于其他正常的运行的。但具体哪个灯我也看不清楚 ,PLC在设备里面但里面很黑 我无法确定。
悲剧。。。。。D2E都是高手我不敢去哇

网友B:
看来要拿几篇实用点的OPL给你。WS会这些玩意的没。DY搞BLOCK CELL 打螺丝绝杀了没有。其实那些都是上乘的BLOCK
CELL给你们呀。D2D 2F。都很好学的。这就成就了你们的效率。但是具体还是要看清楚是哪个模块的指示灯有问题。
如果是PLC RUN灯有问题的话。不亮可以做货。那只能说明是指示灯坏了。这样的问题我是见过一次的。
但是用电脑一联线。就可以判断是否是PLC CPU是否有问题了?
大哥你还在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