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小弟做了一个控制柜,模拟量的信号采集受干扰一直比较大,查看了三菱手册 才知道三菱的模拟量的模块的接地端子不能接220V的地
只能接信号地也就是弱电地。请问我的柜子在车间里 车间里地面是水泥地 我怎么做弱电地啊?
是不是 在柜子里再加个接地铜牌 用一根铜线插在地上啊 ? 还是有什么别的做法啊?

网友A:
如果一定要打接弱电地,就必须要做好不然没什么用的。可以根据土地的情况打多深的地。一般要打两米深的洞,然后再里面倒入海盐再插入一条两米的铁棍。封好地面。你现在应该判断干扰源,如果是电源本身的干扰,就只有打地了。

网友B:
楼主的 220V的地 是不是从配电房拉出来的地线?是跟变压器地线接在一起的?不是零线?

如果是,那么我认为,你在车间里的水泥地上再做跟地线接上去,估计还没用。
车间的地线跟你配电房的地线有电位差,有可能干扰更厉害。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加个电容试试吧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