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图为我仿真出现的问题,保证仿真的每个步骤都没有做错,我在公司的电脑上装了4.1,仿真出来这个界面,右下角的仿真器的图标大大的感叹号。用我同事的电脑同样的步骤却能正确的仿真。回家用我自己的笔记本仿真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软件问题还是安装过程出现什么问题了么?急求解答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的驱动没装好,还有你的杀毒软件和其他什么防火墙之类的阻止了驱动的运行。如果你的程序没有传入到模拟PLC,模拟器就会是问号的。
装了好多遍了就是没弄好,还没到传入模拟plc那一步呢,连接就老是出现错误。一连接就出现我截图的错误

网友A:
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个防火墙,包括360在装一次试试。在装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安装。
卸载时提示windows installer程序包错误,无法卸载。我上次卸载也是这样,结果强制删除文件给搞废了,最后重装了系统,这次又是这样,而且软件居然无法打开了,打开时提示“线尝试读取或写入虚拟地址,但对地址没有适当的访问权限

楼主:
昨天还好好的,就是无法仿真而已,今天一打开就成这样了,郁闷啊。施耐德的软件怎么这样。

网友A:
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就是有时连不到PLC,就主要是驱动的问题,其他方面没什么问题的。你的什么系统,我一直装的XP的专业版。其他的系统也一定要专业版得,不然和容易出问题
win7 32位旗舰版

楼主:
有人遇到这问题没,怎么解决啊,很头疼。卸载怎么卸

网友B(2021-04-1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