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问题

楼主(2012-05-23):
大家知道十几层的电梯用什么编程吗?我试过三菱的,但是不行,说是每段超过32行就不能变换。工程上是用的指令表还是梯形图编程呢?
づ微笑如阳

网友A:
用辅助继电器做中转~

网友B:
一般电梯10多层的都是电梯控制板

网友C:
现在应该不是用plc控制了吧
相信自动化,与科技结缘

网友D:
用PLC应该行的

网友E:
电梯专用控制板。

网友F:
用功能指令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