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三菱FX1N  PLC  写入了跟电脑一样的时间控制每天同一时间有输出,前2天输出跟电脑时间还没差别,可是过了一星期在通电看输出时间比电脑时间提前3秒应该怎么办?

网友A:
fx1n应该也有内部时间寄存器的。自己翻一下说明书。有的。

楼主:
我写读时间指令,就是时间长了有偏差

网友B:
重新设定啊

网友C:
可以进行校正时间

网友D:
一个星期跟电脑比差3秒,先确认是电脑不对还是PLC不对。
一年52个星期也只差156秒,不到3分钟,还可以了啊!
只能够重新校正
电脑时间也不准的,在联网时自动校正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引用楼主wangsai0501于2012-05-23 09:09发表的 内部时间不准怎么办 :
三菱FX1N  PLC  写入了跟电脑一样的时间控制每天同一时间有输出,前2天输出跟电脑时间还没差别,可是过了一星期在通电看输出时间比电脑时间提前3秒应该怎么办?

一个月也就15秒,一般PLC对于时钟得误差在产品参数中大约是一个月正负25秒,所以你的问题不属于问题啊。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不通过电脑就能校队这时间呢?

网友F:
一个月也就15秒,一般PLC对于时钟得误差在产品参数中大约是一个月正负25秒,所以你的问题不属于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