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网线直接连接 上传程序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05-23):
电脑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网线直接连接 上传程序要怎么设置啊 CPU为319

网友A:
第一次配置,好像不能网线吧?你可以加个以太网模块,试试。

网友B:
PN机型或者带有以太网模块
交叉网线或者使用Hub+直连网线。
在Step7中编辑以太网节点,然后填入PN机型或者以太网模块贴出的以太网地址或者MAC地址,同一网段即可。

网友C:
现在有一种接头是直接在MPI插口转成网线接口的,型号是 NL 50-MPI ,在国内有得卖,不过很贵,报价都五千元。我见一个老外用过这种接头,的确很快,但国内太贵了。

网友D(2012-08-03):
补充2楼的:
S7上PLC项目下,有个编辑以太网节点选项,点选之后,找到扫描选项,可以扫到PLC的MAC地址,在这里可以直接编辑PLC或者模块的IP,设置好之后就,把本机电脑的IP改成和PLC一样的网段,就可了
补充3楼的:
这种接头现在国产的也有了,我使用过,大概1500左右一个,暂时还没发现bug,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旧项目改造,用转接头还是OK的,可以不用改PLC的程序,如果是新项目,我觉得还是用原厂的模块好一点吧,至少用得心安啊
下载积分:+1(dayafter) 真诚感谢!

网友E:
首先,要在CPU属性中查到IP地址,然后将你电脑的IP地址设定和CPU的IP地址同一网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