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我们公司用的是Q系列的电源模块是Q61P-A2,CPU模块是Q03UDE,CCLINK模块是QJ61BT11,今天一通电发现CPU模块的红色报警灯一直亮着,3个CCLINK模块前面两个模块的红色报警灯也是长亮,查了其外部的终端电阻和接线都正确,只要是现在CPU模块报警,求高手指点指点,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查起,谢谢各位!急呀

网友A:
在线联机读取,查看故障报警代码。对应解决。

网友B:
读PLC报警代码 找到问题解决

网友C:
读取报警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