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改造

楼主(2012-05-23):
买了1个PLC FX1N-60MR,别控制伺服电机将Y1,Y2高速点的2个继电器直接拆了。现在我通过PLC发脉冲后,Y1可以用,Y2却不可以用。我量了一下Y2两端有电压(电压是波动的3V_15V区间),Y1却没有电压。伺服的供电电压时24V。问一下将3V-15V的干扰电压滤掉是否可行?(Y2控制的伺服的电机也能动但移动位置和速度都不对)
除了这个方法是否还有其它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人才辈出的年代!!!
想省钱是要付出代价的!
应该是Y0跟Y1,2个点!最起码你要用高速晶体管替换原来的继电器,

网友B:
应该是Y0和Y1两个点,建议楼主换个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C:
你的Y2肯定是不可以的,1N的只有两个点高速输出。是 Y0 和Y1。还想请问楼主,你直接拆掉PLC的继电器就可以吗,中间有没有加什么电阻之类的,我之前也像这样改过,我在拆掉继电器后加了个2K的电阻。很好用

网友D:
時勢造英雄,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

网友E:
改了以后脉冲数也不能监控,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F:
初學者,學習中,thanks.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G:
这个自己用还差不多吧···
给客户端··被发现你就挂了··

楼主:
感谢大家,搞了一天弄明白了!用了Y0,Y1两点,之前不行有2点原因:
1.伺服驱动器没接地(电压浮动,使脉冲波峰不稳定)【电压小于5V为接地】
2.继电器的PLC拆掉继电器后点位发出的脉冲峰值也不稳定。做了一个滤低电压的装置驱动器接了一下地就好了。在此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