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5-23):
3台15KW三相异步电机(普通电机接触器控制起停)同时停止对电路或者电源会有影响么?

网友A:
只要电源开关足够,同时停止是没问题的,只要电源容量及开关足够大,同时启动也是可以的。
请问如何理解电源开关足够,同时停止是没问题的这句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开关足够,同时停止是没问题的,只要电源容量及开关足够大,同时启动也是可以的。

一点不错,我曾见过200KW的电机直接启动的。

网友C:
电网会不会遭殃啊 200kw

网友D:
对电网有冲击
请问怎么理解同时停止对电网有冲击?

网友E: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大,400kw直接启动都用过的。

网友F:
开眼界了,400KW的启动要多长时间啊,转速多少,您那漆包线耐温多少?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大,1500kw直接启动都用过,但是,整个电网有5-6分钟电压下降的利害,电灯好一会才亮,此电机用在空动试验,而且是3000V的高压电机。

网友H:
1500KW的直接启动

网友I:
能不能直接启动,主要是看变压器的容量,电机的容量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网友J:
你们吹吧,400kw直接启动,是电机空载还差不多。

网友K:
都是高手,肯定是老板抠门。舍不得搞个软启动

网友E:
400kw是带水泵启动的,当时在启动柜上加了一个直接启动按钮,(是总工要求的)启动成功了。

网友L:
大功率电机启动会对电网电压有影响,停止应该影响不大,只要电网变压器够大,启动,停止不会产生影响,如果电网变压器供电紧凑,大功率电机停止时也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动。

网友M:
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毕竟是个案吧,感觉楼上几在有忽悠楼主呢

网友N:
没试过,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O:
电源,控制系统容量充足就可以。

网友P:
只要你们工厂的供电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正常大于启动容量的2.5%,就可以直接启停,而不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冲击!

网友Q:
我厂的132KW马达直接启动,起动后运行负载电流在240A左右,起动时车间电压降不明显。

网友R:
1、3台15KW三相异步电机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对电网没有任何影响;
2、我这边同时启动停止10台都没有问题;
3、入口总空开用的是250安的 足够了
4、楼主真厉害,居然问同时停止有没有任何影响,估计你是个新手,你应该问:同时启动有无影响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一点不错,我曾见过200KW的电机直接启动的。
开玩笑吗

网友T:
1500KW直接启动,有没有启动设备呀,是什么型号的。学习下
好好学习

网友U:
真是很强大哦!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