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2-05-23):
三菱的输入传感器一般用什么类型的啊?欧姆龙有整套的选型,三菱怎么没见到啊?

网友A:
查看PLC硬件手册就有说明!

网友B:
看对应的plc硬件说明

网友C:
一般用NPN的,主要看你PLC的输入形式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都是采用哪些公司生产的传感器啊?有没有选型手册之类的。

网友D:
一般都用npn 型的

网友E:
NPN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