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三菱FX1S 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状况?
jxh668

网友A:
没有起动运行

网友B:
RUN开关看了吗,开了吗

网友C:
把负载拆掉,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看一下RUN开关的位置是不是在RUN位置上

楼主:
run我是打开了的,今天发现用手指用力一弹前面板,run居然亮了!!可以运行了。然后断掉plc电源,run又灭了,一弹,又亮了………………
PLC里面的板子坏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run我是打开了的,今天发现用手指用力一弹前面板,run居然亮了!!可以运行了。然后断掉plc电源,run又灭了,一弹,又亮了………………
PLC里面的板子坏了没?

传说中的神功一指禅啊  I/O全拆了看看,不行就解体修板子。

网友F:
板子挂了

网友G:
弹一弹就亮,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找出焊一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神功一指禅啊  I/O全拆了看看,不行就解体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