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 疑惑

楼主(2012-05-23):
今天调试了一整天的设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S7-200控制步进电机,程序理论上没有问题,可就是工作不正常,且还是随机的不正常,后来才发现在plc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步进电机,plc的输入点小灯都点亮,我想这就是程序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步进电机能发电,还是步进电机干扰的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
用手转动步进电机 确实会发电,电磁感应原理么。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接的线,就算发了电,也不可能影响到PLC的输入端啊!!
如果是影响到PLC的输出端,那么到还可以解释解释。
是不是接地没接好?

网友B:
应该是接地没弄好被。

网友C:
步进电机是能发电的!

网友D:
步进电机是能发电的

网友E:
步进电机是能发电的
不断向前

网友F:
供应步进电机的电源不够 加大容量 换大的开关电源 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