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指示灯不正常亮

楼主(2012-05-23):
直流开关电源,输入220AC输出24V。输入输出都正常,就是指示灯亮一下闪一下,有规律。到底什么原因,各位大侠?

网友A:
好的开关电源是长亮吗?

网友B:
拆掉负载呢?

网友C:
看开关的接线处有无虚焊之类的

网友D:
可能是负载大了,电流大了

网友E:
拿個表量一下你負載的電流,看有沒有過載。

楼主:
正常情况下指示灯常亮,设备是配套的,一直都没换设备,负载大小应该排除的,会不会是里面的整流块坏了?虚焊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F:
灯灭的时候有没有轻微的滋滋声? 有时候短路时会滋滋响

网友G:
1.短路 2.电流太大 3.开关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H:
卸掉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