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做点动画的程序我们看看

楼主(2012-05-23):
谁做点动画的程序上传上来给我们看看。让我们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A:
是啊!学习中呢!还请高人赐教

网友B(2012-07-02):
其实你可以到步科官方网站下载他们的一些例子,有好多动画。做得很好,不过你要仔细研究才行,有些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一些寄存器和计时器的对应关系,多状态开关等如何对应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样的,需要用心研究一番。

网友C:
做动画的程序,主要住意在PLC用D或T加或减几种状态与动画几种状态对应起来。具体来说是动画3个动作。假如用D0来对应,则D0加1加1再加1三个数,再清零。当在触摸屏上也对应设置,就可显动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