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哪位大侠能告知GOT900系列画面转换成GOT1000系列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5-23):
GOT900系列即将停产,要转换成GOT1000系列的图像用什么软件?能否上传一个供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A:
用GOT1000的编辑软件修改HMI类型,如果是太老的F900系列,则需要手动编辑,不支持自动转换。

网友B:
用GOT1000的编辑软件{新建F900型号空白工程}以后。在GOT1000的编辑软件{工程菜单里点击其他工程读取-点击浏览找到F900源文件,在左上角读入源下面有个小正方形里打勾,然后点击下面执行以后,在工程设置里面菜单{点击系统环境更改屏的型号}就可以。
下载积分:+5(hewx) 热心助人

网友C:
GOT1000的屏质量问题很多,经常出现半屏或蓝屏现象,三思

网友D:
三菱有专门的900转1000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