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安装后不能新建文档

楼主(2012-05-23):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版本是1.77F,GX -Works2安装后不能新建文档。新建文档,显示内存不能read,按确定或消除,则程序关闭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个原因有很多,和电脑硬件,软件都有关系。
如果仅仅只是GX -Works2创建新工程时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删除掉再装一次,装的时候,路径,注册信息不要出现中文和特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