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大家好!
(2012/05/23)今天调试试验台发现一个问题,问题如下:有一根轴,试验台正常运转时它是始终旋转的,如果过载,这根轴有断掉的危险(曾经断过)!所以我在轴上钻了一个盲孔,攻丝,拧上一个小螺丝,并找另外的安装点状了一个欧姆龙的接近开关来检测该螺栓,我的思路是这样:因为正常运转时该轴始终在旋转,所以轴转一圈会检测一次螺栓,其余的大部分是没有信号的,这样让该接近开关控制一个定时器,用它的常开控制一个计时器,常闭控制一个计时器,这样如果轴正常运转的话,两个定时器只要时间设定合适,它就始终定不到时,如果轴断掉了,则必然轴不再旋转,则接近开关会始终检测到,或者始终检测不到,则定时器会定时到,然后急停报警,思路没有问题,但是一运行发现,接近开关始终是断开的状态(轴的旋转速度是3000转),也就是说频率是50hz,难道欧姆龙的接近开关不能响应如此高的频率吗?我看到欧姆龙的说明书说接近开关响应频率能达到500Hz,我又在接近开关的输出上加了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结果还是不行,如故,所以在下不明白了,是接近开关响应有问题,还是接近开关相应没问题,PLC普通输入点不能接受如此高的频率(在下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6 DC/DC/DC),有高手能否回答在下的问题?不胜感激!
多谢!

网友A:
3000r/min=50r/S
接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跑了,如果不是特殊的接近开关,相信没接近开关能胜任
还是用旋转编码器吧,或者把信号板做成半个圆周也许可以

楼主:
首先多谢回复,我用的是欧姆龙的接近开关,说明书上说相应频率能达到500Hz,不是远远高于50Hz吗?难道我用了山寨货?

网友B:
50Hz 一个周期是20ms, 如果信号板有半园周,那就是10ms通,10ms断。楼主用螺栓头肯定小于半园周,估计通时间小于5ms.
而PLC的输入点一般都有滤波(防止触点抖动引起误动作),时间常数可能大于5ms,所以输入点不会ON。
且定时器一般最小单位是100ms,高速定时器是10ms,都没法满足该用法的要求。
输入点滤波时间常数可在编程软件中对PLC进行修改,楼主可查下,能否改小些,不过估计也解决不了问题。
  • 下载积分:+3(hlq_0815) 够专业,数据都出来了, ..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A:
    3楼够专业,数据都出来了,楼主还要钻牛角尖的话,就该打

网友C:
    脉冲捕捉,因为ON的时间实在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