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T100问题

楼主(2012-05-23):
温度探测的PT100如何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接入PLC模拟量模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温控器是否支持这功能,如果支持就可以按说明书在输出类型那里改好就行。

楼主:
关键是现在什么资料都没有,厂家发货没有附带资料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那你知道品牌型号吗?

网友B:
换一个有4-20ma输出的温度控制器嘛,买的时候就有说明书拉

网友A:
很多是只有一种类型输出不能改

网友C:
中间加个4-20ma温控表,输出4-20ma的就转换成了。

网友D:
解决方法:
1,更换PLC模块为PT类型模块,可以直接接收PT100电阻的信号;
2,在PT100后面加个变送器,变送器再接入PLC模块;

网友E:
按楼主要求最直接的办法是加个变送器。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不过楼主记得注意变松范围。

网友F:
加个变送器。

网友G:
假如PLC有多余的模拟量口,加个变送器,假如没有模拟量口,加个PT模块。

网友H:
在plc中有专门的热电偶(阻)输入模块,而不是转成模拟量,具体可查看个品牌plc的相关手册,如三菱的“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等等,如单回路的控制,则也可以使用温控器等,利用其触电输出或模拟量输出控制。

网友I:
热电阻上接一个转换模块,很便宜的,直接变成4-20mA输出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J:
有那种可以把PT100信号转4~20毫安信号的模块,不过还把PLC的模块换成PT100输入的,维护起来也比较简单。多增加一个设备部就可以增加故障!试试也许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法:
1,更换PLC模块为PT类型模块,可以直接接收PT100电阻的信号;
2,在PT100后面加个变送器,变送器再接入PLC模块;

加个变送器,可以切换电压和电流
请保护接地

网友L:
PT100后面添加个温度变送器,再从温控变送器接入PLC模块

网友M:
最直接加变送器。

网友N:
直接加个变送器,变送器4-20MA再接入PLC模块;

网友O:
加一个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