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程序无法写入,com端口设置的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2-05-23):
PLC连接触摸屏,触摸屏用USB连在笔记本上,PLC写入程序时,总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在确认com端口的设置后,再次执行。”每次插入USB时,设备管理器里没有跳出“ 端口(com和LPT)”,去哪儿确认使用的com端口?有没有什么com端口设置的软件?

网友A:
是你没有驱动的原因,识别不了端口!

楼主:
是USB232驱动还是别的什么驱动?

网友B:
没有安装驱动吧

网友C:
即使是安装了驱动,不选择好端口也是不能通信的。

网友D:
安装驱动,设置一下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SB232驱动还是别的什么驱动?
就是的,你电脑是win7的吧?

网友E:
安装驱动,设置你用的端口

网友F:
首先我想明确,你说的写入,是指程序PC到 PLC 么 ?你电脑接触摸屏,PLC也是接触摸屏,你点写入,有效果么?
貌似dowm 只能是PC直接到PLC,触摸屏?要其他的编辑软件,GT DESI >? EB8000 ?多了去了

网友G:
装驱动就可以

网友H:
在我的电脑属性里 设备 设备管理器 看看有没有 你识没识别 USB 看看COM几 然后在PLC软件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先装USB驱动,在GX Developer-在线-传输设置-串行\USB中选择USB,如果是Q系类还要在CPU模块中选择透明传输的种类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选USB透明传输就行了,之前一直以为要选COM端口之类的。

网友J:
一般安装驱动后,rs232c转usb口就如图所示,系统win7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