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MR-J2S-10A和MR-J2S-10B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23):
各位大侠请问MR-J2S-10A和MR-J2S-10B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MR-J2S-10B配什么型号的马达?谢谢!

网友A:
A是脉冲信号控制的,也可以进行模拟量信号控制
B是总线控制的
10A和10B对应的马达是HC-KFS13和HC-MFS13

网友B:
B系统通讯总线控制型

网友C:
补充一下!
也可以用HC-KFS053跟HC-MFS053的电机!

楼主:
感谢各位人心的楼主!我们普通的中小型三菱PLC能控制它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