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现有情况为,电机通过八工位分度箱带动转盘,电机转动35圈,转盘才转动一圈,在分度箱上装有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为256P/R,八根信号线输出,是格雷码输出的。现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转盘的转动的角度,要为0到360度循环显示的,在PLC上该怎样编程,算出这个角度呢?又是怎么判断电机的转向的通过这个绝对值编码器,能把这个角度编程出来,我就可以输入在什么角度,什么工位要动作了,谁来指教下,这个该怎么编程,THANKS.

网友A:
我建议你用步进电机或伺服做定位控制。既准确,又容易编程!

楼主:
在不改变方案的情况下,这个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B:
分度箱是干嘛的!应该就是脉冲数的加减乘除吧

网友C:
编码器为256P/R乘144除100换算出360度。到了度数就停,要精度高,可以先减速。

网友D:
这个我们一般是用伺服完成的  不过呢 要根据你的想法完成也是可以的  首先,转盘有8个工位,每个工位间隔就是45度咯,转盘转动1度就要电机转动 35/360转 根据编码器 电机转动一转需要256个脉冲 也就是发一个脉冲电机就转动 1/256转  这样应该清晰了吧  然后发送小量脉冲可以做寸动  每一工位转动需要的脉冲是 45*(35/360)*256个脉冲   这样显示角度 只是这些脉冲的叠加 应该懂了吧 最后还要考虑精度问题的话 就是处理会出现的累计误差 这个就要电子齿轮比来做了 相信楼主会处理吧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4楼的能详解下么,谢谢

网友E:
这个东西我用的太多了,非常有经验。这样控制的好处是没有累计误差。
首先计算出分度盘转过一度编码器需要转的数值。
然后得出你需要停止的编码器的位置。
然后设置为几段速控制。到了位置后停止。
如果想知道的更详细,加我qq894880447.
如果程序不多,可以帮你写。
我用的是绝对值的编码器哦,是格雷码输出的,不是增量编码器哦,我想知道知道怎么编码器的输出怎么转化为角度

网友F: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分度箱走一个工位 有一个轴对应是一圈的 你可以把编码器 安装在这个一圈这个上面

网友G:
我可以帮你,用什么PLC?

网友H:
见下面
ENCODBIT0--ENCODBIT8是143.00--143.08
ENCODBIT0--ENCODBIT8是0.00--0.08
angle是d100
换算出来就是角度了。

网友H:
你最后做的带进位BCD减看不懂,能否详解下?为什么要做BCD减法运算,#76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G:
那是9位编码器,人家要8位的

网友G:
LD M8000
OUT GBIN K2X20 D100
AND MUL D100 K359 D102
AND DDIV D102 K255 D106
AND MOV D106 C0
LD M8000 OUT ABSD  D200 C0 M201 K64
就是这个程序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I: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J:
高手很多呀,向你们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受教了,谢谢

网友K:
重点是格雷码转二进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85153]
[attachment=85154]
[attachment=85155]

为什么减#76,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实际的编码器来模拟仿真,你可以按照前面的编写,再运行程序,将编码器旋转到快到1圈的位置看看是多少,再决定减去多少,8位的和9位的编码器减的数值应该不一样的,有结果请上来分享。

网友G:
360度的9位编码器其实他的数字区间为76-435,所以如果方向不同的话 可能是减435 或76

楼主:
原来是数字区间的问题,有点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L:
引用 网友G:
360度的9位编码器其实他的数字区间为76-435,所以如果方向不同的话 可能是减435 或76

我用过的雷格码的10线是0-1023
不管线数是多少,其实编程都是一样的,三菱的有把雷格码反编的指令,可以直接用就是,其他的角度转换就用数学公式转换,连角度转换都不会算,就不要去写程序。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