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2-05-23):
在自动装配扭螺丝的机器上如果要随时改变伺服电机的扭矩应该如何做?
很多国产的伺服只有位置和速度控制两种模式
有做过转矩控制的朋友分享一下心得
最好是有实例,包括伺服的选型 参数设置 程序样例和注意事项等等!
高质量回帖的,加分鼓励!

网友A:
在自动装配扭螺丝的机器上如果要随时改变伺服电机的扭矩是不行的,只能设置电机的出力百分之几十间接的改变伺服电机的扭矩。要随时改变伺服电机的扭矩只有随时检测扭距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要是这样每次要调整参数很麻烦,那只能采用有通讯功能的伺服啦。

网友B:
伺服电机放大器 有力矩输入端子呀 接受外部电压信号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放大器 有力矩输入端子呀 接受外部电压信号
这个电压接口好像是速度控制模式的时候用的

网友C:
对说明书理解的不够,熟读和转矩在伺服器里面是可以设定的,外部信号也可以切换。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通讯控制,或用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E:
在扭矩模式下,如果要随时改变扭矩的话就必须用外部接口输入0-10V信号,通过程序DA模块根据要求随时输出不同的电压调节输出扭矩,这样响应速度是最快的。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是智辉伺服,有扭矩控制模式。

网友F:
使用扭矩的模式,扭矩的大少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的,若是用来扭螺丝的,就在PLC设置模拟量所对应的扭力就可以,只要你的扭螺丝有防过力矩的装置就可以,或者你用一个扭矩传感器就可以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如何控制你懂得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