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伺服在多次运行后,出现丢步,怎么用   "    程序  "      解决。。

网友A:
伺服丢步?是电机功率不匹配造成的吧?重新计算一下电机功率是否满足负载要求,若满足,可以逐步增大位置环比例常数试试看。
(增大位置环比例常数)是什么,望指点。。。谢谢!!
  • 下载积分:+2(盗版猫) 热心助人

楼主:
        (增大位置环比例常数)是什么,望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楼主盗版猫于2012-05-24 02:18发表的 伺服丢步问题怎么解决 :
    伺服在多次运行后,出现丢步,怎么用   "    程序  "      解决。。

    伺服的步与步之间是不是有用上升沿处理的啊 如果是上下没互锁 也会存在丢步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把伺服的速度放慢点,看会不会丢步。不想速度放低就把齿轮比放大脉冲较小,但是精度会低一些。看你怎么调了
  • 下载积分:+1(盗版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大位置环比例常数)是什么,望指点。。。谢谢!!

    楼主不知位置环是什么,那么请仔细阅读伺服控制器说明书!

网友D:
    采用通讯的方式或者全闭环的方式。QQ798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