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传输线

楼主(2012-05-24):
CP1E与电脑连接的传输线需要驱动么?两头都是USB接口的,我用的软件是9.0版本的。
因为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还不是很了解,谢谢!

网友A:
驱动软件自带的

楼主:
我买的时候就是一根线而已啊。。。

楼主:
哦,了解,你是说CX ONE里面自带的是吧?

网友B:
是编程软件自带的,电脑用数据线连上PLC双方上电,就会有提示,在编程软件安装地址搜寻,提示安装成功了,在电脑属性里的设备管理查看是那个COM就是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驱动是PLC编程软件自带的,与电脑连接时,只要U口插在电脑上即可。(注意,OMRON PLC的U口,不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D:
直接插就行了,不过cx programmer 升级到9.3三以上。连接的时候选择USB就行了,不用看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