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变频器加编码器可以替代伺服吗

网友A:
控制算法会让你崩溃的,而且效果能不能保证很难说

网友B:
动态响应,稳定性,精度都不行,
如果能替代,那伺服不是卖不掉了?

网友C:
肯定是达不到伺服的精确的啊

网友D:
精确度有待提高

网友E:
如果说是一般的行车或控制精度在CM为单位的话可用,台达有这种变频器,外加一编码器,效果比人工操作可能好一点。

网友F:
1、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肯定不能等于伺服,何为伺服 反过来说就知道了伺服=服伺(侍);
2、这个是工艺问题!

网友G:
每一种产品能生存下,都有它的价值的,不能完全代替的

网友H:
變頻加編碼器適合速度比較低,精度要求不高的設備,做的好的話毫米級誤差也是做的到的。

网友I:
用矢量型变频器+编码器+意大利运动控制器,可以做到很多的较高精度的应用。可以到0.1mm, qq798998373

网友J: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