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请对三菱PLC系统熟悉的朋友给个建议:
   一条装配线,上面的设备大多用FX2N(或3U)系列PLC做控制器。这个系统要组以太网,上位工控机要能够从各个设备调取数据。每台PLC要配怎样的通讯模块?是不是必须要用Q系列的?

网友A:
用485BD板可相互进行通讯!人机界面就可完成简单的数据读写!补充下CC-LINK也也能完成此任务!
  • 下载积分:+2(heyx866)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CC-link可以完成
  • 下载积分:+2(heyx86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85BD板可相互进行通讯!人机界面就可完成简单的数据读写!补充下CC-LINK也也能完成此任务!

    485BD板和PLC模块怎么连接的?看起来好像是独立安装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BD板和PLC模块怎么连接的?看起来好像是独立安装的吧

    PLC上有接口的,看下就清楚了。
  • 下载积分:+2(heyx866) 热心助人

楼主:
    用FX3U CPU,加 FX3U-ENET-L以太网模块,上位机应该可以通过以太网取得PLC的数据吧?
    像西门子S7 200系统可以加CP 243-1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通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