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做速度模式控制时,是上电伺服ON就转吗?

楼主(2012-05-24):
我想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使用内部速度(即不用模拟量控制),是不是参数设置好,伺服ON后就转了?还是?,那这个伺服的启停信号是加在哪个引脚上,请教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急啊

网友A:
要给模拟信号才转
jxh668

网友B:
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我没说明白,就是我想用松下的伺服,做速度控制,使用内部速度运行,怎么控制它的启停,意思就是按启动时伺服以一个固定的内部速度转,碰到感应器就停,这个怎么做啊

网友C:
你要给设定速度的那条线通

网友D:
用作速度控制时,有两种速度指令方式,一是通过外部模拟量(0~10V),二是通过设定内部速度参数,son通表明伺服准备运行条件成立,通过正转、反转命令进行运转。内部还有正转极限和反转极限,通过外部感应器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停止动作。

网友E:
这是A4松下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