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补精度

楼主(2012-05-24):
最近在玩插补画出的矩形怎样才不是圆角?松下A4的伺服怎样才能使脉冲的跟踪性强?

网友A:
直接用插补控制命令,我们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qq798998373

网友B:
楼上的的似乎对插补很了解。咱们探讨下啊
QQ76214024

网友C:
圆弧插补
不断向前

网友D:
大吓们多多谈谈嘛 ,我也要学!!
jxh668

网友E:
插补精度是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还没完全同世界水平接近的课题,也是技术封锁的一个项目
个人就别起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我记得松下伺服说明书上有这方面的讲解,我对三菱比较熟,三菱在这上面讲得非常透彻

网友G:
你说的插补是上位机还是PLC??运动控制卡??

网友A:
插补精度用模拟量+编码器反馈的精度比较高,普通的脉冲控制插补精度肯定不高,在精度不高的应用场合用脉冲是没有问题的,在高精度的场合,只能用模拟量和通讯的方式完成。 qq798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