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救 求救 有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呀

楼主(2012-05-24):
求救 求救 各位高手 帮忙分析一下下面图片中的故障, 整个电柜没有通电,PLC中没有电池,此PLC烧毁得面目全非.

网友A:
柜子没通电也会烧毁?除非是人为故意烧的。

网友B:
如果确定电柜没通电,应该是人为损坏。

楼主:
楼上说的现场查过,没有接电,也没有什么可燃物呀?
现在有这个电柜出现相同的情况????急急急

楼主:
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C:
被雷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电柜没通电,应该是人为损坏。
正解!200PLC,应该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E:
200的PLC也没 强电那 怎么能烧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就要问各位高手了

网友F:
明显不是人为的,如果没有通电就成这样的话,只有一种可能:肯定有电池一类的蓄电自爆;请楼主具体描述一下现场情况?

网友E:
用过几年这款PLC,也进过水,但是没有此类情况,个人觉得如果PLC没强电烧毁的话,那就是人为了。

网友G:
有没有电焊作业?地线乱搭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H:
楼主确认燃烧时没通电吗?能确认的话说明一个问题,燃烧的时候楼主在旁边看着的。

网友I:
应该是电焊机的二次线,经过Profibus 通讯线的屏蔽层形成回路了。节哀顺变吧。

楼主:
楼上说的电焊作业现在有,那为什么会造成呢?

楼主:
楼上说是经过Profibus 通讯线的屏蔽层形成回路了,我这里是4个PLC通信组成,其它plc没有问题?

网友J:
可以肯定:
1、是有强电闯进来烧了个精光,初步估计是通过零线或地线过来的。建议在零线和地线上加个快速熔断器,另外特别要求把本柜主零线和主地线接牢固;

2、可以肯定不是人为故意损坏。除在本配电柜内烧烤鸡翅等物以外

3、你们公司零线和地线接的都很差劲;

4、不要责怪附近烧电焊的,因为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他们烧电焊导致的。可能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哥说的去做

5、愿上帝保佑你们公司
  • 下载积分:+5(tonyyun) 说的在理,以前我遇到过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

网友K:
    如果不是故意的,11楼的可能是有的

网友L:
    如果确定电柜没通电和不是人为,那就要查查设备接地情况,接地不规范、电缆屏蔽两头接地问题,电焊打地位置不正确造成大电流通过烧毁。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I:
    这算啥,曾经见到过某工厂因为电焊,烧毁至少4--5台博世力士乐伺服驱动的情况,损失至少几十万以上。

网友M:
    支持楼上朋友说的   纵火案

网友N:
    人为的可能性很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如果确定电柜没通电和不是人为,那就要查查设备接地情况,接地不规范、电缆屏蔽两头接地问题,电焊打地位置不正确造成大电流通过烧毁。

网友G:
这是个常识问题,铜的导电率是95%左右,你的设备机架导电率是20%左右,你说那电流会往哪里走呢,不要以为把地线往设备上任意一个点一搭了事,埋头烧焊的时候,就是配电箱浓烟滚滚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将焊机地线就近接在工作点上,把控制柜的地线拆掉,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P:
哥们,是不是零线带电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Q:
PLC有接地线吗?有可能是由于地线漏电照成强大电流引起的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电焊作业?地线乱搭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S:
这就是没安装隔离变压器的后果!!!我们公司前几天也烧了几个PLC

网友T:
用超能力!HO!HO!

网友U:
我认为是其它地方的零线断开后零线电压升高导致

网友V:
无语,节哀!
jxh668

网友W:
认真的看一下,可查到起火的起源点
做柜子的电工基础知识是否掌握!

网友X:
如果确定是断电情况下发生的,那电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或则考虑考虑雷击的可能性,处理方法要对设备的底线零线做一个检查,在重点部位加装快熔,有必要的话加避雷器。

网友Y:
报110了应该有人故意所为

网友Z:
正常情况的话,应该早跳闸了啊

网友AA:
估计是通讯线串入了电压

网友AB:
那个PLC真的是死不瞑目啊!今天算是开眼界了!
下载积分:+1(hsl200) 确实如你所说,哈哈

网友AC:
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导线(零线),烧掉引起的

网友AD:
头次看到,不过这与烧电焊没多大关系吧。零线接触不良有很大关系估计。

网友AE:
电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F:
11楼说的有道理,看图可以判断先着火的位置就是PLC上面的线槽上出现的左右各一个燃烧痕迹,由于这两个燃烧后流下来的
塑料将PLC也烧毁了,以至于故障进一步扩大。
还有一种可能是线槽内有外部控制线进入,外部控制线应该是带电的。可能内部短路造成的。
绿色的微笑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G:
柜子有柜门么? 门是否关了? 如果案发时门关着,门板反面有灼伤痕迹,判断为非人为故意 如果案发时门关着而门板反面没有灼伤痕迹,判断人为 如果电焊机地线有电,其他接地点设备也会有损坏

网友AH:
电焊引起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AI:
用人\机\料\法\环去分析吧.

网友AJ:
明显烧得狠得的地方时是DP头,这个地方是起火点,e而DP头处只有总线,显而易见,线上串入了高电平,把个DC24V的PLC给烧了,如果是电焊的话,你的dp线应该有问题,该换一下了。不然还会有问题。

网友AK:
楼主为所有的工控朋友贡献重要的一课,愿主保佑。

网友AL:
没用持续高电压、强电流,电路板是不会把塑胶壳点燃的

网友AL:
楼主可以看看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无爆裂,限流电阻烧毁情况,三端稳压烧毁情况,来判断是否是窜入高电压或大电流。

网友AM:
电焊电路应该与其他设备的要分开啊,应该是底线来电了
请保护接地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电焊作业?地线乱搭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很有可能,遇到过类似情况,是PLC通讯线烧毁,检查,是电焊地线电流导致,不过PLC没事。

网友AO:
我也认为可能跟电焊有关系,楼上的说得非常有道理,以后我们得要注意了

网友AP:
真长知识了

网友AQ:
电焊引起的可能性大
PLC里的电池爆裂
线路板上的电解电容爆裂
过去有过家电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会自燃

网友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