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LG K120S的PLC

楼主(2012-05-24):
如题 出厂的时候设置了密码 怕破解密码的时候程序清空 有没有高手请教下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我原来有破接软件,

网友B:
论坛里面有LG的解密软件 你去解密去找。我用过的 把软件下载下来注册下,就可以的

网友C:
LG K120S的PLC在运行状态时有防程序清空 功能,因为LG K120S的PLC在运行状态时只有上传功能打开,而下载功能处于关闭不能用。

网友C:
现在新版LG K120S的PLC不能解密了,当你解密时它会用显示一个假的密码。

网友D: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重新再写个程序

网友E:
30点的PLC,你程序有多复杂?自己不能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0点的PLC,你程序有多复杂?自己不能写吗?
点数少不一定就是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