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吊升降用锥形转子电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控制转速?

楼主(2012-05-24):
想要改造梁吊,升降用锥形转子电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控制转速?

网友A:
应该不行吧,不在工频运行时可能刹车会打不开

网友B:
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刹车是靠定子的轴向磁吸力来释放的。用变频器控制,如果低速,不能释放刹车的。
下载积分:+3(fsyujing) 老大说的有道理

网友C:
用SEW电机。

网友D:
了解,路过。
不断向前

网友E:
建议不要动吊机的脑筋,小心得不偿失。

网友F:
升降电机没试过 ,大车电机用了效果挺好,机械维护本下降明显

网友G:
升降是恒转矩负载,最好是选用恒转矩变频器,还要特别注意制动以及参数设置,防止变频器工作在第四象限状态造成的跳闸,同时二楼说得很对,抱闸电源不能跟电机接在一起,防止低频时抱闸打不开。要慎重

网友H:
绝对不可以

网友I:
瞎搞,起重设备不要随便改,要有资质的哟。。。。。。当心好心办坏事哦

网友J:
这个脑经还是不要动的好

网友K:
俺是专业搞起重机的,高度不高(没有30米)的就不要用变频器了,没有必要。即使用,锥形电机是不行的,首先锥形电机只能用在起重量小,速度低,高度矮的,简易小起重机上,大型的起重机国内主要是用绕线转子电机。起重机行业是特种行业,不要乱动,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