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OB块我打开后没有发现有内容,很不理解,请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2012-05-24):
step 7 OB块我打开后没有发现有内容,很不理解,请各位高手解答!,传上附件。

网友A:
必须使用STEP 7在S7程序中将OB121创建为对象。在所生成的块中编写将要在OB121中执行的程序,然后将其作为用户程序的一部分下载到CPU中。

网友B:
每一个块都必须单独下载进PLC吗,还是一个工程项目一起下载啊

网友C:
之所以没有内容只是为了防止PLC因为故障找不到对应的OB而导致进入停机状态。
实际上,在诊断OB中编写程序是为了对于错误或故障进行侦测并相应处理。
判断编程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对程序错误的处理。
项目下载时可以将OB一同下载,无需单独下载。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