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 2008问题

楼主(2012-05-25):
WinCC_flexible 2008安装好后,点击图标,在点击“创建一个空项目”出现下图,使用向导创建也一样,不能更改设备类型,创建好项目后在设备选项右键点更改设备类型无任何反映。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更换另一个软件重新安装,还是一样现象(以前安装过,能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老兄哪里有下载WinCC_flexible 2008

网友B:
没有安装授权。

楼主:
软件没有问题,我在其它电脑上安装正常。
我打开软件的时候没有提示没安授权,我在其它电脑上安装也没有特别安装授权,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怎么看都是软件没有启动完成那样。

网友D:
把你所有的查毒软件关了,再从新开机,开机时不要启动杀毒软件包括360,试试。不行重新安装,记得是裸机安装。
QQ1528067507

楼主:
只好重新装机了!!

网友E:
应该是选进行安装低版本的,再安装2008版。

网友F:
不要重装,将布局重新设定就好了!
下载积分:+1(沈江淼) 感谢分享

网友G:
我以前安装WinCC_flexible 2008 没有提示要安装授权,还做完了一个项目,最近打开的时候好像是提示要授权的意思,下面就是截图,网上下了一个万能授权怎么就捣不进去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我的联系方式QQ 370789680
Gtz3721@163.com

网友G:
授权安装,我共享一个!

网友H:
这几天正郁闷呢,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重装,怎么也装不成了

网友I(2012-07-02):
找西门子厂商要软件,不给以后就不用他的产品,搞个软件还收费,

网友C:
看看是否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禁止了该软件的运行。

网友J:
WinCC_flexible 2008r软件有2G,很难上传,只能和供应商要,用U盘什么拷过来就可以了
自动化=效率

网友K:
我遇到过,后来重装系统重装软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