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CPU ERR灯一直闪

楼主(2012-05-25):
三菱Q01CPU ERR灯一直闪 后面三个定位模块也一直闪,但是输入时有信号的,输出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估计是没程序了

网友A:
如果真是没程序,那就是电池掉电造成

网友B:
用软件在线诊断一下。

楼主:
谢谢,已解决,传完程序没复位
下载积分:+1(yxbt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