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自制三菱编程电缆,为什么不能通讯呢?

楼主(2012-05-25):
自制三菱编程电缆,为什么不能通讯呢,没有RS422头,用导线直接入PLC的,请见符件接线图-----------万分感谢!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A:
PC端(RS232) FX2N PLC(RS422)
2 ——4
3 ——1
5 ——2
PC端7与8短接,4与6短接
PLC端2与7短接,已经用过,可以通讯上。
仅供参考
适者生存

网友B:
楼主的图没错,我做了两根都很好。只是电阻用了100欧的,7和8之间并了10O欧电阻,4与6脚没连。
永远的菜鸟

网友C:
楼主图没错,我做过一根可以用,电阻用2.2K。

楼主:
我用的是3.9K电阻,按图接线就是不行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D:
我还没有自己接过~~~~有时间自己做做看!!
人生如戏

网友E:
电脑 PLC
2 - 4
3 - 1
5 - 2,3,6
8 - 5,8
2-4,3-1这间可以接1K电阻限流,保护端口不容易烧坏,不接也要可以。

网友F:
我的也能用,不过不稳定,当监视时会掉线死机

网友G(2012-08-13):
kan kan dian zu

网友H:
按照上面图纸接线,我用的3.3K电阻接上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H:
我的换成2.2K的电阻还是不行啊,谁知道是上面原因吗

网友I:
电阻阻值太大了吧?

网友J:
原装的SC-09电缆的电阻是500欧。我自制用500欧1/4W电阻。

网友H(2012-09-26):
我用560欧的电阻可以通信

网友K:
有时间自己做做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L:
我按图做的很好用

网友M:
一:把2和4脚的电阻去掉。直接短接。
二:把PC侧的4和6脚短接
三:最关键的,是你用的电脑串口是自带的COM1还是用的USB转串口线?如果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可以通讯,100%没有问题。如果你用的串口线,那问题就不好说了,这个图是把RS422直接接成RS232,如果用串口线质量不好,那根本无法通讯!
我测试过,除了华塑的工业串口线可以通讯,其他USB转的串口线都不行。所以还是劝你做个USB的电缆吧

网友N:
只看楼主 | 小 中 大

网友O(2012-11-21):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P:
    标记了。学习用。FX2n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