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经常烧端子

楼主(2012-05-25):
用了一年多的针织机步进驱动器的电源或者电机接线端子经常烧坏。驱动器发热厉害,是不是厂家选型选小了?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A:
接插端子接线的吧(常州居多)?这是这类接法驱动器的通病,有一个端子有问题后就会有缺相的情况,时间长一点就烧坏电路板及功率元件。这类驱动器我们公司已踢出采购范围。

网友B:
把端子接劳,并把驱动电流调小一点先试运行一下,看设备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C:
唉,我觉得要换大点电流的驱动器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线圈是否有故障或者接线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E:
接线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F:
把步进电机的静态电流调小点。

网友G:
请检查电机!

网友H:
国货就是国货,想要便宜的,只能用国货了,一分钱一分货嘛,你找进口的原装正品试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用它10年都还是好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I: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J: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加之接头 牢或接头接触电阻较大,这几点都很好处理

网友K:
经常烧端子的话,那一定是电流大的问题,如果电机的端子是接插式的最好是改成接线式,可以用螺比固定 的那种,
另外应该检查设备负载是不是比以前大了,还有就是检查电机传动机械的运转润滑良好。
最后可以从伺服的参数调整来试一下,看电流和以前比是否一样。
看电流的话可以从参数设置来调整,可以直接显示电流值。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