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030LBD 2的RS232怎样接法

楼主(2012-05-25):
求助GT1030LBD 2的RS232怎样接法只有SD RD ER DR SG RS CS NC NC 对应我哪条GT10 C3OR4 8P的线的SDR SDB RDA RDB SG +5V是怎样搞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图

楼主:
FX2N的哪边是RS422的MD8M - GT1030LBD2哪边的是一排9针的,分别是SD RD ER DR SG RS CS NC NC 。该怎样搞!

楼主:
FX2N的哪边是RS422的MD8M - GT1030LBD2哪边的是RS232一排9针的,分别是SD RD ER DR SG RS CS NC NC 。该怎样搞!

网友A:
按下一面一个图片,按图接线,不会错,我接了很多次了。不要管它脚号派什么用。照着接就是。GOT的屏上面一个是232,下面一个是422,还有一个小口的USB口在右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