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5):
我这里一台三相变压器需要恒压调压,原来的一套模拟控制板能正常调压,因为有些其他要求,换了一套数字控制的也能调压,从零调到最大,但是变压器二次则电流表指针抖动厉害,幅度不大,应该叫颤抖吧,明显没有模拟板的稳定,请教各位师傅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

网友A:
说清楚一点,到相应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B:
看看你的控制版的说明书,好像有电流型和电压型,注意跳线,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相序有没有错,比如同步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是有恒流恒压的,我只使用恒压,相序是自动对相的,厂家的说明书太简单了,厂家说会用的一看就知道怎么用了不需要太详细,可是我只懂得按他给的图接线,那什么PID调节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好像每一种设备上的定义都不一样的吧?

网友D:
d调为0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楼主试试。

网友D:
最好用恒流控制

网友E:
加反馈没有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d调为0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楼主试试。

改天找机会试试看,不过好像他的D看说明书是不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恒流控制

恒流控制不适合我们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反馈没有

有加反馈的DC10V的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