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工厂配电

楼主(2012-05-25):
大侠们,请教请教
我给公司选的电路容量是140KW,一共有10台机器,每台额定容量10KW左右,机器都是三相380V的,如果10台机器全部工作,我选的140KW这个容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最大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加其它电机的计算负荷电流,再加上发展系数,以及宽裕度。

网友B:
期待下面的回答
请保护接地

网友C:
计算下总的负荷电流啊

网友D:
利用系数法
Pjs=Kx*Pe=1*10*10 =100Kw
Qjs=100*tgΦ
完全足够。!

网友E:
小了,1楼正解。

网友F:
同意一楼

网友G:
同意一楼
Dengjiuhe

网友H:
有问题,如果同时开启 必然会偏小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I:
同意 同时启动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完全同意一楼观点

网友K:
够了再加个电容自动补偿电路
工厂配电
http://ymmfa.com

网友L:
够了。如果按10台同一时刻启动算,那启动后配那么大就浪费了。还有,机器只是而定10KW,实际工作时没有10KW的,一般就8成左右。

网友M:
不知道你所说的容量是什么意思?KW是功率,容量乘以功率因数得来的。如果确认该功率是确定的。所用电器总功率是足够的,但要保证不在同时启动。如果距离太远,要加大一号线。或者在现场安装无功补偿。

楼主:
谢谢,10台机器是不会同时启动的,最多同时启动4台,呵呵

网友N:
避免功率因数过低造成浪费,加一个电容补偿柜好点

网友O:
完全可以,选大了要多交电费。
朝花夕拾

网友P:
太小了启动以1.5倍来算就不够,

网友Q:
差不多 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