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STEP7连线时却无法连接PLC

楼主(2012-05-25):
[您好,STEP7刚刚升级成V5.5的,都很正常,连线时却无法连接PLC,PG/PC设置的是TCP/IP(AUTO),报的错误是SIMOTION软件包没有安装或版本过低,没办法V5.5重装,还是不行,用PLCSIM正常,没办法了。请师付们帮帮我。

网友A:
你用什么线连接的,网线连接吗

网友B:
选用PC/PG,选用你定义的COM1--COM3既可以了

网友C:
将TCP/IP(AUTO),卸载后重新安装试一下,另外参数要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