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电机,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12-05-25):
送上照片几张,帮我 分析下

网友A:
有几根出线,

楼主:
4根,我 有万用表量了,比如接线端为1234。12之间的阻值是130多。34之间的是3.0左右,14 23 13 24 之间是绝缘阻值,加地线就是5根

网友B:
大哥:这是直流电机。电机铭牌:MOt后是直流符号。 比如接线端为1234。12应为励磁线圈,34应为工作线圈。该电机有两种接线方法,并励和串励。
呵呵,大哥,多谢了,小弟明白了,

网友C:
直流电机 瑞典 电枢绕组 励磁线圈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F: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G:
是直流电机

网友H:
我也学习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I:
看来有高人啊!!!!

网友J:
学习了多谢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K:
电机上不是标着直流电机

网友L(2012-07-24):
学到知识了

网友M:
直流电机

网友N:
有高手在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O: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P:
这个电机是直流的没问题,其他还是有点怪:从图上最后一行看,它有串激并激2种接法,分别对应2种转速。
但串激所标示电流值不同,并激标示电压值不同。并没有一个我们平时习惯看到的“额定电压”。
看来由特殊的电源供电。

网友P:
EXCIT是励磁,,ARMATURE是电枢,,这没错
如果就两个线圈(4根引线头),真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理论上讲,串激电机是可以交直流两用的。

网友Q:
补充:前面一张图 为减速机名牌 n1/n2 为速比 即电机转672 输出1转 后面为输出扭矩 50Nm

网友R:
直流电机吧

网友S:
呵呵,直流的啊

网友T:
從哪看出來他是直流的啊?

网友U:
直流电机的

网友V:
来跟各位大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