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算啊 请教请教?

楼主(2012-05-25):
如果是15KW的电机它的启动电流是多少? 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A:
看名牌呗 只给一个功率鬼能算出来啊
!!!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至7倍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哦 是这样啊!那怎么选择线呢?怎么算?

网友D:
5.5KW电机为例:5.5*2=11A 大概额定运行电流
11*1.5=16.5A 轻载启动电流
11*2.5=27.5A 重栽启动电流
额定电流=(功率*1000)/(1.73*380*效率*力率)
=(7.5*1000)/(1.73*380*0.85*0.85)
=15.79

网友D:
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4~7倍

楼主:
额定电流=(功率*1000)/(1.73*380*效率*力率)
效率是什么?还要乘以380有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