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为什么不能更改参数?

楼主(2012-05-25):
按MODE 键,到参数设定的画面P00以后,在按ENTER只能读出P00的参数是03,也就是主频路输入来源是通信输入,但是不能更改,也不能查看其它参数,,是不是有什么密码啊?望各位指点,谢谢?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A:
按上下键可更改参数,再按ENTER键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更改啊~

网友C:
应该是设了密码保护,说明书上有默认的密码,输入即可改参数。

网友D:
有万能密码

网友E:
把P76查看一下是不是修改了 那个参数打开才可以修改

网友F:
变频器在运行状态是更改不了的 这点你要注意哦
、

网友G:
应该设计用户级别了 你看一下说明书对应的用户惨说

网友H:
变频器通电以后一直按ENTRE键直到出现P00参数,然后就可以用上下键来改参数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啦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