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机器有静电如何去除?

楼主(2012-05-25):
一般在车间内的小型带电设备经常易带有静电,特别是干燥的天气更加明显,偶然碰一下经常有触电的感觉。不知论坛内的各种师傅有遇到静电的处理方法没有?请各路高手讨论一下,多给点高见!
wang1915870

网友A:
我以前也是主要接地解决,期待有高手分享经验。
不断向前

网友B:
1、接地可靠;
2、增加空气湿度;
以上方法如效果不显著,请依照以下方法:
静电可以提神清脑,暂时不用管,先忍住!

网友C:
接地,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分开接地吧,这个不能开玩笑,虽说是小型设备,天热啊,夏天时设备故障率极高,很容易烧一些元件,搞不好因为电路设计有缺陷,当某些东西烧了后会造成更严重的回路现象而导致更大范围的随坏啊。
QQ76214024

网友E:
装防静电毯。静电手腕监视器,地线,加湿器。

网友F:
5楼说的好,我司每年入夏都有这样的防护工作要做。

网友G:
接地,增湿,中和法。

网友H:
小型机器看是哪一类,做什么产品,静电是在哪环节所产生最多,在塑料切袋机出口由于静电太大,往往在出口处加一台静电消除器。在油,汽体等易燃易车辆运输中也摆一条长长尾巴在地上(所谓静电消除)。

网友I:
一般是电机,直流电源,或PC引起,注意这些部件的安装即可,安装时在螺丝上套一个绝缘管

楼主:
我们这里一般使用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塑料封口机,主要作塑料袋的封口使用的!员工经常会碰到封口机,经常有静电!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J:
我除了用接地外还把旁边的机器用线连起来效果较好

网友K:
接地,增湿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一般使用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塑料封口机,主要作塑料袋的封口使用的!员工经常会碰到封口机,经常有静电!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方法解决!

我也是做包装行业的,很多插座里面没有地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M:
独立接地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N:
一般用独立接地,加湿,还不能达到要求,就在在加限流电阻,防止有些器件的击穿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小型机器看是哪一类,做什么产品,静电是在哪环节所产生最多,在塑料切袋机出口由于静电太大,往往在出口处加一台静电消除器。在油,汽体等易燃易车辆运输中也摆一条长长尾巴在地上(所谓静电消除)。

我有一台静电火花消除柜和高压变压器 低价转让 你是哪里?

网友P:
加一个静电消除器!

网友Q:
可能不是静电,是真的漏电哦。如果是220V的,把火线和零线,换位接,我家抽油烟机,就有点麻手,也找不出问题,把线互换了就好了

楼主:
以前试过接地,可是一接地就会烧坏设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接就没事!而且一般如果碰着设备再碰旁边的铁的东西就会有电,不碰就没事的!请各位大哥赐教一下!

网友R:
没见过呵!可能是有电波去除的吧!

网友S:
你说的那个最好的是接个隔离变压器,但是要够大的功率,单相的3KVA以上。

QQ:84818626

网友T:
小问题会引起大事故,如果是易燃易爆的场合更要注意。这些静电对电子设备破坏相当大。尽快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台静电火花消除柜和高压变压器 低价转让 你是哪里?

你的静电消除柜、高压变压器还是留给自己用咯!楼主真牛B!不知楼主对塑胶袋行业了解有多深?做工控人要实事求事好啊…

网友U:
之前我也有碰到过,.热缩膜全自动封切机,在送热缩膜的时候,热缩膜与滚筒相互磨擦产生静电,(由于滚筒包了一层塑料无法与设备接地消除静电,)员工不要直接接触,就会被电。后面我们在滚筒上了一接地链条,与设备接地接在一起释放静电,到目前都没再发生此类问题

网友V:
接地就好了

网友W:
我是做绝缘材料行业的,产生静电的设备很多,在易产生静电的滚筒和材料之间独立接地放电,加湿环境湿度,摩擦接触部分可用石墨碳刷。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你的静电消除柜、高压变压器还是留给自己用咯!楼主真牛B!不知楼主对塑胶袋行业了解有多深?做工控人要实事求事好啊…

哈 不是很了解 我见的是做奶合 就是纸上再上一层塑料合二为一 静电消除柜(三相整流变压加自耦变压器调压) 柜子没有图纸能否发个 跟你学学

网友X:
接地,用加湿器给空气加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