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S7-200上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在S7-200的PLC上载一个程序I/O点缺了很多,好像只有使用程序的一部分.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把完整的程序上载下来????像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听懂 你意思是 是不是 那些点 没有用啊

网友B:
不可能吧,估计其他I/O点是备用点;或者做过POU简单的加密处理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估计你是个新手,你把程序发给大家看看,看是否如你所说;
1、程序;2、现场接线图片 3、功能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你说的意思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