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R-J3A 电子齿轮比(PA06 07)问题

楼主(2012-05-25):
小弟新手,想问PA06 PA07是否如何理解?是否可理解为PA06 / PA07=1,也就是说如PA06 07都设置为10000,那么收到10000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圈;
另外该伺服如何设置可从硬件上免短接SON与COM
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按照你的设置方法得出电机每转所需脉冲为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所谓电子齿轮就是可以使电机每转所需脉冲变成任意倍率,提高定位精度。每转所需脉冲及脉冲率=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但是你也可以调节PA05,屏蔽电子齿轮项
好像不可以,急停是可以的
回复楼下的,关于SON和EMG你的是正解,调节PD01。关于EMG有的系列是可以的,J3-B

网友B:
第一你理解错误了!你设为10000/10000还是1/1没有区别
第二你可以直接调PA05的参数,
回楼上的!EMG是需要外部接线的!而SON可以通过软件屏蔽!
热心助人:
可在哪个参数里屏蔽SON呢?求指点

网友C:
J3手册有详解

网友D:
3樓說的對,手冊萬歲

楼主:
谢谢!可具体在哪个参数里屏蔽呢???】

网友A:
你看一下PD01,手册上有,具体要看驱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