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头卡在螺丝上面,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2012-05-26):
劣质内六角螺丝头断了卡在螺丝内部无法取出,螺丝是固定减速机跟伺服电机的,所以位置空间都非常狭小,各位有何高见
有点棘手 上图
看来还得找外面的人搞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如果确实没有工具可以放得进去,可以试试用电钻把螺栓头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没有工具可以放得进去,可以试试用电钻把螺栓头钻掉.
赞同

网友C:
出图大家更好理解
不断向前

网友D:
先看看全部解体能不能取出来,不行看看电钻能进不,钻掉它,都不行能拿出去的话拿去外面搞机械加工的他们有办法,好像说是用电火花能烧掉,我以前有不锈钢螺丝断在不锈钢的设备上,钻都钻不了,就是拿给他们搞的。

网友E:
用啥电火花哦,告诉你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也不用把螺丝全部钻掉,直接在断掉的螺丝中心钻一个4-5毫米的孔,用一个攻丝的丝锥前面磨成正方形,然后直接敲到刚才钻的那个孔里,就能把断掉的螺丝退出来了。
下载积分:+5(wsandlqj) 非常好的方法
下载积分:+1(琴声嘹亮) 优秀文章:真正有效的方法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多谢各位!没带相机,扳手是2.5,孔直径约10mm,孔到螺丝深约30mm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F:
深孔放电,把坏螺丝干掉,再加大螺丝孔,重新攻牙后换螺丝

网友G:
用磁铁试试不行就可按1一楼和五楼的师傅的方法试试

网友H: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不过我把东西倒过来敲两下就出来了

网友I:
五金店有断丝取出工具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换螺丝,取螺丝的办法就是把螺丝四周大概麿平,然后用钳子之类的工具扭下来

网友K:
断丝取出工具

网友L:
楼上说的主意都不错,都试试

网友M:
买一个硬质合金钻头,先把部分钻掉,然后用断丝取出工具,取出剩余螺纹;另外一个办法是用电火花脉冲打掉断丝部分,然后再用丝攻重新加工新的螺纹。

网友N:
用钢锯锯个一字,用螺丝刀

网友O:
可用反向丝锥取出的

网友P:
上电钻试试

网友Q:
把5楼和10楼加在一起,就OK了

网友R:
这个好搞的不得鸟!空间狭小,手持式切割机够的到不,够的着就切掉,,够不着在螺帽的上面烧电焊,焊个辅助的东西在取出来,

网友S:
联轴器的六角螺丝都是经过热处理的。一定要原装的。不要用普通的螺丝替代。否则不好搞。要么扭不是很紧。要么以后拆下来不好拆。

网友T:
5楼讲的详细明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用啥电火花哦,告诉你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也不用把螺丝全部钻掉,直接在断掉的螺丝中心钻一个4-5毫米的孔,用一个攻丝的丝锥前面磨成正方形,然后直接敲到刚才钻的那个孔里,就能把断掉的螺丝退出来了。

太费劲了直接买一个返丝攻钻头直接攻到你打的那个空里直接拧就可以了我们这里不锈钢螺丝断了都这样取得

网友V:
1:断口没有沉到螺丝孔里面,可以用M12螺母套上,电焊点上后用扳手下掉;2:断口打磨平整,用样冲找好中心点,用直径为4-6MM的钻头开钻,(孔不能偏)然后用断丝取出器下掉。3:断螺丝在孔内有松动的话可以用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的反向剔出来 4:钻穿重新攻丝5:钻穿扩大攻丝,你是M10的可以改为M12的。  。。。。。以上是我用过的方法。。。希望有用

网友W:
你这个螺丝很小,15楼的方法我经常用,不过一般用内六角的地方,大多是螺丝凹进设备里面去了。希望你告知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X:
同意5楼,我一直都这么做,磨的时候注意形成锥度,

网友Y:
小问题,找机械加工的可以处理,这可是跨行业作业啊。呵呵

网友Z:
用断螺丝取出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A:
用电脉冲就搞定!!把那螺丝完全冲掉就可以轻松拿出来!!

网友AB:
同意5楼的方法,我也碰到过这种方法,我是采用热涨冷缩的方法,很容易就取出来了
学与习

网友AC:
各有高见,31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AD:
都是高手,不过5楼的方法常用

网友AE:
退丝器可以的解决,用电钻打个直经为6的小洞,用退丝器可以去除,退丝器也不贵,十多元

楼主(2012-07-03):
搞出来了,用得上暴力方法,把减速机用电锯锯了,电机拿出来了,减速机报废,多谢各位提供意见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F:
5楼 16楼的注意不错!!!! 砸进去也可以 或者在断丝上攻个反丝 拧个高强度合金反螺丝 就拧出来了 要是砸吧 你得考虑你那电机能承受砸的冲击力不?

网友AG:
如果你用电火花给他烧掉了 那电机也会烧坏 老板不熊你的脸

网友AH:
好办,这个电机和减速机不要了

网友AI:
断了的螺丝拧的不紧的话 用钳子或者镊子取出来 不然的拿到外面去了
努力。

网友AJ:
学习到一些方法
向朋友学习

网友AK:
用电钻在螺丝上打个孔让后攻个反丝就行 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AL:
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敲几把就掉出来了
繁我中华

网友AM:
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取,好像叫有断丝取出工具

网友AN:
我手上也有一个类似情况的电机,不过我的是内六角扳手是劣质的,锁紧的时候扳手圆头断了,把内六角头堵住了,什么工具都无从下手…
人生如戏

网友AO:
是螺丝断了 还是类六角断了 螺丝断了打孔攻牙 六角的话钻头打不动

网友AP:
我现在的一个设备上的减速箱和你情况一样。我太怨自己用的六角扳手太次了。
解决方法有2:
1、买好的六角扳手,以防再次发生。
2、等坏了,就直接买新的。
3、以上都是胡扯。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Q:
先钻个小一点的孔(找个适当小螺丝),再攻牙,拧个相配的小螺丝进去(孔内放点502),干了再用力拧出来,小螺丝的的韧性要好,注意防止断裂。

网友AR:
得到些经验,或许是教训,以后如果内六角螺丝头所在位置比较深还是不要用带球头的扳手,把内六角螺丝上的孔搞滑还算好的,不然碰到45楼所说的情况就很难办了。

网友AS:
5楼的好

网友AT:
直接攻牙. 把里面的已断的攻烂. 但可能需要更换更大一点的罗丝. 这个要看手工.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