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2-05-26):
台达触摸屏下载画面时提示 NO REPONSE FROM HMI?

网友A:
不能响应只读存储器人机界面的意思
与时纪奋斗

楼主:
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B:
下载线拔插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C(2012-07-11):
问高手:台达触摸屏上的画面转换按钮怎么设置密码啊?
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