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反应怎么有点慢呢?

楼主(2012-05-26):
我用三菱Q02cpu为什么我机器反应有点迟钝呢?比如:我用按钮让电机正转、但是动作不是立即执行,好像有延时也似的,但是程序中我是没有加延时的。而且不只一个动作,所有动作都反应迟钝!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程序长不长,如果太长要对其进行处理
不断向前

网友B:
输入滤波不知道如何设一的。我司的上万步的程式也运行很好的。

楼主:
程序不是很长的!就五六千步!还有我用的马达到感应停止开关处挺停不下来!会出现冲过去的现象!而且同样的程序我写入另一台设备就没有这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啊!

网友C:
你设定了恒定时间扫描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只设了恒定周期间隔,大侠请指点指点

网友C:
就是你设定了周期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PLC有故障了吧,PLC也会出现故障的他也会生病,也不是万能的神

楼主:
6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E:
PLC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是的,保持默认就行,
我以前也是自作聪明,教训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网友G:
我认为也是设置的问题,有些参数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就不要随意改变。
既然程序能够运行,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只是每个动作都有延缓,那一定是设置问题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我其他机器也是这么设置的!运转也很正常啊!

网友H:
这个应该会导致扫描周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