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120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6):
最近在使用s7-1200PLC遇到了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自由口通信控制位的问题,怎么像S7-200那样控制信息的收发等
(2)一些S7-200中的标志位怎么实现,如下:SM4.5,SM0.6等等
(3)在S7-1200中如何实现FOR循环

网友A:
1、通过控制功能块(SEND_PTP等)EN端,REQ端,你可以对于通讯进行控制,这和200中并无多大区别。
2、诸如SM4.5,通讯端口空闲,你可以通过判断通讯功能块的状态返回值来实现,至于SM0.6的实现,那么翻转一个位的程序就可以实现。
3、S7-1200不支持FOR指令,因此需要依靠比较+跳转以及加指令来实现FOR循环的功能。